植好珠后怎样吹才能完整吹溶

楼主(2011-10-10):
为啥我做南桥时 放好珠了 用风枪来吹时 很容易把珠吹成珠连珠粘在一起的  我的风枪温度是250 风速2

网友(点评):
用钢网才是正道,又快又好

网友:
焊油 我放的也不是很多  是刚刚好的 是不是我的吹法不对

网友:
你的温度有点儿低!

网友:
慢慢来,仔细啊

网友:
你风枪的风速大不大,风速2就差不多了,温度400就可以了,吹的时候用镊子轻轻的刮一下。。

网友:
焊膏挂平均点!风枪风速高的话就手抬高点! 温度在350—400就行了!  你可以先把手太高点加热桥在慢慢靠近!但不要一直吹一个地方,要不就鼓包了!

网友:
就像6楼所说的。如果不行,那就到小丽那买可以直接加热的网吧,非常方便

网友:
焊锡膏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基本是有点就可以
因为不同的设备不完全一样,温度和风速你只能自己试一下

网友:
咱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几个可能 风速大 离桥太近 助焊膏涂太多了。还有用的温度有点低。

网友:
晕   我一般风速都是O档

网友:
油摸合适  吹的时候手要垂直 风不要开大了  然后转得时候 要转得均匀 看到锡珠亮了  就差不多了

网友:
高手啊!经验之谈

网友:
温度低了 没太注意过  反正我怎么吹都化

网友:
今天第一次植珠 有钢网就是方便啊 很快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