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取封胶的桥片

楼主(2011-10-10):
我取过IBM  T61的桥它下面都是胶去的时候桥和焊盘都掉点了,我现在都不敢接那样的活了,请知道的大哥告诉一下温区和时间的设置

网友(点评):
昨天取了个联想Y510 730的显卡,胶较少,掉了17个点,不过都是空点,没影响使用。

网友:
温度没把握好,220之后再拿,会OK的。

网友:
220要实际的PCB温度,不是哪个区的温度,有时候我用士炮,一样干得好。

网友A:
我都是看四个角是不是都有锡爆出来,那个时候是最佳时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看四个角是不是都有锡爆出来,那个时候是最佳时期

这时候北桥不会爆珠吧,呵呵。

网友:
光键是会不会融,融了怎么取都可以的。

网友C:
t61的我取过很多次了,先烘烤主板,风枪灌助焊膏,常规无铅曲线,245度熔焊延时,镊子拨附近小电容电阻,证实融锡后,镊子轻撬,先把4个角撬动,真空取件,一般会掉几个点,不过没关系掉的基本都是空点,对照点位图看看,重新值球焊接OK。

一般胶比锡珠易融吧

网友:
温区怎么设啊!!!每个温区的时间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时候北桥不会爆珠吧,呵呵。

BGA去芯片还会爆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t61的我取过很多次了,先烘烤主板,风枪灌助焊膏,常规无铅曲线,245度熔焊延时,镊子拨附近小电容电阻,证 ...

就是怕它掉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看四个角是不是都有锡爆出来,那个时候是最佳时期

四个角都有胶,怎么还会爆出锡来啊!!!

网友:
像那种灌胶的看锡珠是不错的办法,把北桥和南桥多包几层锡箔纸就行了。

网友:
7楼讲得很详细   看周围的元件有没有熔   熔了动四边的脚  再取下来就KO了

网友:
看你bga台子了, 当锡溶了 ,按暂停 慢慢取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在195左右恒温几秒  然后再拿  有时候也会掉点  这种机子一般都比较麻烦  细心再细心

网友:
说多无益 等你自己能去下一个就知道不是很难的事了!

网友:
具体看你BGA型号,不一样的,我的xxxxxx380 250   50  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
我们都是看吸住融化直接用镊子巧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240度 成功率比较高
而且240度北桥不贴锡纸都不会毛球经过实验证明过

网友:
多少度要根据自己所用的BAG来决定的。

网友:
掉焊盘是很正常的  灌胶的机器麻烦一点

网友:
哦  谢谢这么多的人顶我帖子,不过我还是有点怕这样的桥片,轻易不敢取啊!!!!!

网友:
取代黑胶的芯片 最后一温段下部290  延时100s

网友:
这个不小心就掉点了

网友:
我要220度取,用镊子撬的

网友:
z做带胶的桥  必须知道  无铅的熔点   片子和主板之间的熔点

网友:
爆珠了   我以前不懂的时候自己拿着弄   250准备拿下来  后来电话问朋友   朋友要我看显存  O    显存爆珠了   当时心情的那个澎湃啊   你们懂的……  诶   就这样板子就废了  换显存都无济于事啊   心痛啊

网友:
我以前也很怕掉电,不过现在不怕了,就算掉点我也可以补好,前段时间修一台海尔掉了10多过点,不过只有4个点不是空点,最后把4过空点补好一样把她修好。

网友:
可否祥细说下对掉点的处理方法,供学习一下,我们这边只要是掉点的多了,其本都是换板,没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