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00集显的,请大家指导下

楼主(2011-10-10):
戴尔1400集显的,开机进系统黑屏,要切换一下FN+F8就能屏显示出来,画面很正常,打游戏看电影都没有问题。切换外接显示是满屏绿色,但有显示的。请大家帮我分析下吧。谢谢。

网友:
可以先从软的开始,把系统重装下,不行就可以直接干桥啦,经验之谈。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先从软件  不行就干显卡

网友:
有没换过内存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