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通病

楼主(2011-10-10):
接一本本,如题,能触发,电流到1.8安,屏有背光,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这个机通病显卡,G86-630A2,拆机,发现显卡没修过,于是直接加焊,冷却,点机,亮了,正常了,再加个铜片,改个风扇,应该能顶一期,。。
显卡
通病
不显示

网友:
这个通病地球人都知道了。

网友:
怎么这样修的人很多啊。根本的解决方法是换改良的,应该不用该长转啊。

网友:
维修的都知道,应该用不上3个月

网友:
不换显卡应该用不久的 我都是换的

网友:
换631显卡才行

网友:
一部分的 顾客 还是想 能便宜修好 就便宜修好, 专业的都知道换好, 我更知道 把电脑都换了 是 最好 都3年了 国标规定淘汰了

网友:
重新植球,比你加焊好的多,不过取下芯片,和换芯片都是有风险的,当然那到这样的机子,我们也是直接加焊上去。只要能点亮啊,二百多大洋,客户那高兴的不得了,以后的事情,不为人人知,我知道这样不好,不过现在做好人也难啊,老板要求零成本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这个通病

网友:
想知道这种问题,楼主一般都收多少银子 ?方便透露下您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