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000,不跑码

楼主(2011-10-10):
ⅴ3000 intel cpu 965独显,待机0.04A,开机后1.9A,不跑码,有背光,无图像,外接只显光标,怀疑Bios问题,请指点
cpu

网友:
有背光,怎么叫不跑码,你外接只显光标,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显卡问题外接都能亮了

网友:
楼主说的好模糊。
表达都让人纠结。
你怎么又想到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纠结呀!应该是显卡问题了,你那种卡 肯定不跑了。

网友:
多谢指点,查显卡部份

网友:
有背光无图像典型的显卡故障啊,你外接显示停在光标说明没系统嘛!唉..........

网友:
这机器很少坏BIOS,加焊显卡

网友:
还有还有就是大哥不跑码你怎么能看见光标???

网友:
1.9A,带电池吗?要不V3000亮的话也没这么高电流啊,都外接有光标了,怎么还不跑马呢?这个机子本来就不支持miniPCIE的。要飞线的。

网友:
显卡门,检测显卡

网友:
显卡 内外屏的 电路是 分开的, 你赶紧换显卡吧,

网友:
99%都是显卡

网友:
楼主啊 佩服你啊 不跑码 也有光标啊

网友:
多谢各位,果然显卡问题,加焊后,显示正常;10楼说对了,板子不支持miniPCI-E,检测不了

网友:
这机器接PCIE 不会跑码,貌似很多机器都是这样的。 这机器显卡坏的多。

网友:
换显卡试一试

网友:
都有背光了 还说是不跑码 楼主哈哈..........

网友:
背光都亮了,肯定跑马了。干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