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常用的都是那些型号的高压包

楼主(2011-10-10):
液晶显示器常用的都是那些型号的高压包啊?谢谢。。。。。。。

网友:
开玩笑!没有高压包
高压板有!

网友:
高压包坏了 我一般都是直接改高压条

网友:
高压板   电源板   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叫高压线圈吧

网友:
怎么改成高压板啊?

网友:
就三根线    GND   VCC  off

网友:
那怎么连呢?电压找一样的就行吗?那那根数据线怎么找啊?

网友:
没有固定的吧,三星的就可以备点货,其它的就不必要了吧。实在不行,就改一下通用的高压条。又快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