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0zg 不触发

楼主(2011-10-10):
本子只能拔掉CMOS电池才可以自动加电开机,插上coms电池,按开机键没反应,求解

网友:
像是北桥吧

网友:
如果是三合一的桥,就做吧
如果是二合一的桥,也做吧
不行换掉。

网友:
独立的北桥,

网友:
开关没有3,3
实在不行先换个EC试试吧

网友:
OK好了。开关排线断了。谢谢各位的围观

网友:
你开始难到没有尝试用外用表触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