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华同方TG-5L61B换2621驱动板按键不能用

楼主(2011-10-10):
接修一台清华同方TG-5L61B,故障为颜色异常,更换通用2621驱动板图像正常,已按照脚位一一接上,但按键不起作用,单独接ON/OFF跟地开关正常,但只要再接任一一路,开关失效,所有按键已更换。不知什么道理。郁闷啦!请同仁们支持呀!谢谢!
求助

网友:
对用屏写一下程序,GM2621兼容性不是很好,我用在17的屏上,只有开关键好用,自动调整键不好用,有时还变,这次在这个键,下次又变成另一个键

网友:
用2025写程序要稳定

网友:
改开关 有2种改法。你的开关板有没有电阻。。

网友:
哦,要改的,我把按键板上的电阻全部拆掉后正常,谢谢各位鼎力相助!

网友:
这个肯定要拆电阻,通用驱动板的按键定义不一样,原装按键的定义不一样,原装有的两个按键用一根钱,用在通用驱动板上面串线了哦

网友:
重新刷机‘看看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