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脏盘对重组阵列的影响

楼主(2011-10-10):
在处理阵列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脏盘”,“脏盘”对阵列的重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在第一时间剔除“脏盘”对重组阵列有很大的帮助。在开始之前先了解下“脏盘”的概念,之如何产生。这里须要说明一下,RAID0及RAID1这些阵列由于不存在校验块所以不在讨论之列。下面以常见的RAID5来聊一下“脏盘”。
什么是“脏盘”?
所谓的“脏盘”理论上指的是由于某种原因导致个别盘脱离原有阵列或者被错误的同步而产生的。
比如一个5盘的RAID5阵列,盘号分别是DISK1 DISK2 DISK3 DISK4 DISK5,DISK1由于有坏扇区通不过RAID卡的检测而离线,此时由于仅离线一块盘,RAID5阵列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某日,DISK2盘也离线了此时正个阵列就崩溃了。在5块盘都正常时,每一个条带上的数据块和校验块是唯一的相对应的,不会产生第二种可能,而当其中一块盘离线后情况发生了。DISK1离线后,阵列卡根据现有的四块盘进行重新的分配校验块和数据块,这种情况下,早期离线的DISK1就无法再“融入”现有的阵列了,校验是无法通过的。
所以在分析时就须要剔除早离线的DISK1了,否则即使分析成功重组后的数据也是 “面目全非”的

网友:
經驗之談耶
謝謝提供分享

网友:
disk1坏了,能不能换一块?

网友(2011-12-14):
写的不错
再说说如何判断就好了

网友:
长知识了
以前没有听说过

网友(2012-01-13):
所以啊raid5的话,一发现有盘坏了就换上一个,不要等到2个坏的

网友:
我一般用RAID Reconstructor作异或校验,大家还有啥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