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电容后紫线测得10V左右,求解……

楼主(2011-10-10):
灰狼350W的电源,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没启动风扇没转。
打开电源后看到两个电容鼓包(都是16V,470uf),我没有这个型号的电容就用16V,1000uf 的代替。
换上后风扇转了,其他的线电压都正常就是紫线电压过高,达到10V左右,断电后一摸新换上的电容有一个还烫手。
请问,再如何往下分析

网友(点评):
电容的耐压值可以用高一些的容量可不能高啊。。。

网友A:
lz那两个电容是哪块的 是+12v的 还+5v的 还是紫线上的 在有紫线高达10v 你看一下 图上7805的位子应该是一个5v稳压管 损坏 所以电压高 再有即便 16v1000uf 装在那里 也不应该热啊 除非你装反了

网友:
同意 仔细查下看

网友:
换个耐压伏数大一点的

网友:
根据你这个图纸,紫线有10V就换7805了。

网友:
待机+5VSB不正常 先查7805是否坏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地同类的情况,应该是7805坏了

网友:
代换7805试一试.

网友:
换7805试一试

网友:
最好找同样UF的电容、我以前吃过这方面的亏

网友:
你换的电容问题

网友:
换原容量的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那两个电容是哪块的 是+12v的 还+5v的 还是紫线上的 在有紫线高达10v 你看一下 图上7805的位子应该是一个 ...

不知道是那两个电容,看见鼓包了就换!

网友(点评):
lz太厉害了 换完电容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上图啊 让大家告诉你啊 在有 用黑表笔接黑线 红表笔接电容的正极 电源上电开机 就知道那电容 干嘛的啦

网友:
电解电容更换,可以用比原值耐压更高的代换,但容量要一致。
如果没有相同容量的,代换的容量尽量相近为宜。

网友:
我给人家换过一个主板上的电容,在正常工作的时候,特别烫,换了1个月左右,就鼓了,到今天又过去2个月了吧,还没事。
后来我用阻值表测量那个电容的内阻,2欧姆多,6.3 1000uf,应该0.x欧姆才对。
我感觉是电阻自身问题。

网友B:
大家只顾着电容的耐压,忽略了5vsb电压升高的原因。
这个电源如果有7805的话,建议扔掉。如果没有,就把紫线连接的元件作地毯式检测。重点放在tl431周围。
如果有7805又实在不想扔掉的话,把辅助电源初级的除了电阻、开关管以外的元件全部换新,7805换新。这样应该还能熬一两年。5vsb的电容耐压起码要16v,容量是其次。就地取材可以用2个10v的串联。

网友:
差的电源就不要修了,修好装机搞不好会把主板给烧坏的

网友:
学习了 电容原来这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只顾着电容的耐压,忽略了5vsb电压升高的原因。
这个电源如果有7805的话,建议扔掉。如果没有,就把紫 ...

嗯,我查出了两个电阻坏了 ,换了后就好了
但这两个电阻是哪的我就不清楚了,是下了测的。

网友:
取样电阻坏了 输出电压升高 损坏滤波电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