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TPS5116无输出1.8 0.9V 上图 高手来看看啊

楼主(2011-10-10):
海尔W66 板号N211 NPB VER
故障现像: 电流0.37A 无内存 无核心 但却有桥供电 1.5V 和 1.05V
TPS5116: 20P 4.65V 14P 5V 11 12PIN 无电压 此脚直连EC
换过TPS5116 EC 上下管 几个滤波电容 还是没有内存核心
有没有高手来讲解一下
板号

网友:
补充一下 S3 S5 接到的电阻 断开后 接5116的两脚有 5V 和2.5V

网友:
我认为还是EC那边的问题。既然ON信号没到,5116肯定不会工作了

网友:
断开电阻就有电压了,有没有换个电阻呢?
信号应该是从EC发给TPS5116的,查一下这段电路的元器件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PR58 PR59有没有换个 你确定前面的电压都OK的吗

网友:
芯片保护了,看看FB端

网友:
有没有打两个开启信号的对地阻值

网友:
汗!!!!看的我迷糊

网友:
可能是芯片保护了

网友:
请问桥供电一般是多少伏呀

网友:
查EC没开启信号。

网友:
给芯片补下汗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换一个EC试一下啊!!!~哪二个电阻断开后,EC这个会有信号过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