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蓝屏

楼主(2011-10-10):
d:1一台 三星R425 笔记本。有时刚开机会出现蓝屏,从启之后又正常。硬盘用MHDD 测没坏道。显卡用3D MARK 05 测试正常。在用的时候卡住之后。就会蓝屏!

网友:
蓝屏的图片!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啊

网友:
内存问题换下看看

网友:
Ati显卡常有蓝屏现象!

网友:
换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内存 显卡驱动

网友:
先测下温度,温度正常就装下系统试试,如果还蓝屏就要考虑显卡或者南桥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比较麻烦,先换CPU,内存,和硬盘试试。不行就是显卡呢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内存~~

网友:
先考虑一下内存吧

网友:
先软后硬件,排除驱动问题,散热这类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已换过不行。 温度正常 。此机是独立显卡的。因此机光驱不行。测不内存!还有我边位同行。有试过去这样现像!  ATI 显卡会蓝屏。觉的没根据

网友:
硬盘模式对么?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这种要么简单,做系统就好。要么复杂的修不好

网友:
是不是分区表有问题,或者硬件上的冲突,或者内存有问题或不兼容,在或者改一下硬盘接口为IDE

网友:
先内存吧。不行就是分区表。实在不行就低格硬盘。

网友:
先软件再硬件,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有的驱动影响蓝屏.

网友:
着个直接搞显卡

网友:
如果你修好了请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网友:
重做系统,显卡、内存都有可能,如散热不好也会兰屏。

网友:
以上问题。有位高手话是 此机是双显卡的,用XP 系统会蓝屏。用回WIN 7 就没问题的!大家分析下有可能吗?
还有此机。装系统的碟。好多工具选不到的。选了后会卡住不动的!但又可以动鼠标的。但选不了项目的内容!

网友:
BIOS下改硬盘模式。。。

网友:
显卡文件丢失或异常,建议重装系统。

网友:
下面不是有显示ATI吗,看看显卡,显存吧。

网友:
看下。改下BIOS的硬盘模式。。。。。

网友:
蓝屏代码是多少?先软后硬,先把机器装纯净版的系统,驱动到官网下载,有些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此机问题已解决 , 引导区木马 FA33FF 的问题!

网友:
来自: 北京
1重新安装系统
2换内存
3换硬盘
4搞主板

网友:
显卡,内存,查查看导致蓝屏的故障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