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独显大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1-10-10):
主板开始跑00,CPU是烫的,那就是说明CPU供电是有的,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场馆测试正常,测主板反面的电容,竟然有好几个短路了,奇怪中......舅舅把CPU拿下来看看,他看到两根CPU搓针了,挑开后,再测量,电容还是短的,但是把CPU拿下俩测量电容就不对地,小弟在此请教???

现在主板好了,把CPU的搓针挑开后就能跑马了,但是为什么上了CPU测量主板反面电容就短呢?拿下CPU就不短了。请教请教,我是初学者

网友:
请教CPU的搓针是什么?

网友:
电容你是在路测量的吧??取下来量才可靠。

网友:
电.短路还可以跑码?

网友:
貌似电容不在线测量才准确吧。

网友:
可以肯定的说,楼主一定是用二极管档测的,要知道CPU是低电压大电流负载,电阻肯定是很小的了,二极管档不响才怪

网友:
你测到的是CPU的阻值啊,CPU功率那么大内阻肯定很小啊

网友:
应该把CPU拿下来在量吧

网友:
响时再看对地阻值。

网友:
你加东西在上面,测量原器件肯定不准啦!

网友:
像一些小负载。如:CPU.南北桥。等。阻值是非常低的。阻值低就不代表短路哦

网友:
测量主板CPU供电时的对地阻值等要取下CPU。

网友A:
你去实地  饼哥 会告诉你不要听声音!

网友:
二极管档蜂鸣不代表短路,用电阻档显示000 才是短路

网友:
要么CPU坏,要么北桥虚焊......

网友:
要说清楚啊 兄弟

网友:
测cpu供电电路电容  要把cpu取下来测  这是常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实地  饼哥 会告诉你不要听声音!

不单是告诉,屡教不改的还教鞭下来!

网友:
要区分是阻值 为0还是蜂鸣档在响,响的话不代表是短路,一定要是阻值为0才表示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单是告诉,屡教不改的还教鞭下来!
我以为就我们这期如此,这样说来饼哥一直很麻辣?

网友:
CUP有接地脚所以会这样!

网友:
电容在线测量不准吧 有一些阻值上cpu也是不准的吧 例如vcore对地阻值 上cpu和不上差别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