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保存不上

楼主(2011-10-10):
升技主板,只要拔掉主机电源,再次开机就会提示按F1设置时间日期,是不是纽扣电池没电了啊

补充内容 (2011-10-11 12:05):
哎,我错了,我不是专业修电脑的,只是爱好,不过还是知道量电池电压的,只是这个电脑离我有好几百里,朋友问我的,我是想知道除了电池还有别的地方吗?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搞电脑的啊,就算是刚入行的都知道用表测电池电压了

网友:
  换个电池 ·不行换个电池座···一般就这问题

那可不一定啊

网友:
换纽扣电池 顶楼上

网友:
是不是没电你测量一下不 就知道了,没表的话就直接先换个电池试试看

网友:
楼主在发这贴时为什么不自己动手量一下电池是否有电呢?不会万用表都不会用吧

网友:
电池有电的话,那检查一下RTC电路

网友:
换块电池看看

网友:
也有可能是bios供电坏了

网友:
电池 RTC dianlu

网友:
换电池,电换了不行,延电池座正极跑线,有一个二极管坏了,经过二级管后这根线就进南桥了,换掉二级管就OK了

网友:
2032的电池到处是啊,先换个试试嘛。应该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
很可能是电池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