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换灯管搞坏了,求助

楼主(2011-10-10):
第一次换灯管,不知道是不是把屏拆坏了,还是驱动板有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点评):
不要纠结了,屏挂了,以后换灯管千万别拆屏,我从来不拆.拆屏风险太大!

网友:
开机1秒后,色带慢慢出现,屏幕改一下分辨率,色带消失,1秒后又出现

网友:
好像是屏的问题,是不是碰到了那个排线什么的

网友:
开机1秒后出现,如果是屏线的问题应该马上出现,我是这样想滴

网友:
晕了,我的笔记本电脑也有这个问题,但色带是出现在屏的右边,我的笔记本还没拆开过,也没维修过。色带是在开机5分钟后出现,求解决办法!

网友A:
屏一定要到位,,不然用力一压就坏了,,,我都搞坏了几个,,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一定要到位,,不然用力一压就坏了,,,我都搞坏了几个,,怕了

温柔点呗

网友B:
我拆之前跟客户说好 。拆屏有风险,出现亮线,色带以及其它问题不承担责任。

你那客户要是我的话我也要多想一会再说
xch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之前跟客户说好 。拆屏有风险,出现亮线,色带以及其它问题不承担责任。

屏是用一个新电源跟客户换的,呵呵,修不好只好修电脑用了

网友:
那就不用赔钱了

网友:
貌似是屏的TAB接触不好,下次拆屏小心点吧

网友:
我认为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种说不清楚    用代换法判断   屏线   屏可能性较大

网友:
有废屏代换下     应该是碰到屏驱动板上的软排线了

网友:
看下液晶面板的排线 有没有断 没有断的话就用洛铁在排线和屏的接触点上面拖焊两次就好了 记到不要移位

补充内容 (2011-10-27 12:55):
这里面杂这么多傻逼啊 给你说创新发 哥修电脑的时候 你们还在挖泥巴呢

xch
...不能用洛铁在那上面去拖焊的 那东西贼脆弱 一下就挂了 得有专门的工具才能补救
xch

月饼 -10 请文明交流!骂人扣10分!

网友:
LZ换灯管要心静

网友:
驱动板和屏线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屏压坏了吧···

网友:
每次开机时没有,如果屏线的问题不会是这样的

网友:
没得救了,,兄弟节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