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品牌电源故障

楼主(2011-10-10):
一联想机品牌电源,有+5VSB,其它输出无。测量各输出的对地电阻,+3.3 12欧;+12V 300欧;+5V 0.9欧。初步怀疑是+5V输出有短路,但是查主变+5V输出到线头的电容,电感,均无问题。我无解了,请求帮助。用的是339+7500B的控制。
求助
联想

网友:
看7500 12脚供电正常吗?短接绿黑线 看7500 8 11脚有高低电平没?有故障在主开关电路 无故障在494 339

网友:
谢谢!7500的供电15V,但4脚(没有短接绿线),有3V,正不正常?4脚应该是保护的啊

网友:
查输出+5V的整流二极管。

网友:
现在只要是排除短路故障,检查+5V的整流二极管。还有和二级管并联的保护电容和电阻。

网友:
谢谢楼上,我测了12脚电压15.3V,4脚(空载,没有短接绿线)3.3V,短接绿线,电源有嘀嗒声,12V从3.3V变化到0。请问应该是保护了吗?是什么地方故障?339?

网友:
我换了7500和339,情况还是一样的。从主变的+5V到线输出,50V整流二极管是好的,电感和电容器和电阻都是好的啊

网友:
7500B的8脚,11脚电压是多少?如正常,查339周围电路

网友:
检查输出各路是否有短路现象

网友:
一般是输出整流2极管短路,拆下来测量。(一般使用双2极管,外形像塑封3极管)

网友:
明显的输出端短路,+5v的电阻不对。
1、与5V相关的电容,电阻,整流管,全部查一下,肯定有一个是坏了。用表的蜂鸣档。

网友:
+5伏的这路电阻0.9?查其整流管、电解、电阻性能看。

网友:
把5V整流管拆下测试

网友:
测4脚短接后电压、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5V的整流管找不到啊,我是顺着从输出查到主变的+5V处,能不能提示一下?
7500B的8脚,11脚电压是多少,均为2.0V

网友:
断开7500第4脚至339的二极管试试是否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