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问题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2011-10-10):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现在好多的杂牌电源,和一些品牌电源,故障现象比较多一种,就是加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空载加载都一样,打开外壳后,电容也没有鼓包现象,输出的双二极管也测量是好。有的电源用的时间不长,还挺新的,也是这样的问题,请问一下,这个故障应该是检测还有那些电路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你这种现象一般都是短路保护了,查相关的电路,有资料就好修

网友:
1、输出电压太高保护了。
2、有短路所以保护了。

网友:
一般都是输出整流管内阻增大 或电压输出过高和过低。

网友:
换TL494 ,或者7500

网友:
先测测输出电压是多少,再做进一步分析。

网友:
5V 12V 3.3V 打阻值。看看有没短路。感觉是短路保护

网友:
辅助电源工作正常吗?

网友:
过流过压保护了   查芯片

网友:
楼主,建议你多普及下 基本电子知识!例如开关电源工作原理 以及保护电路工作方式,只有你懂得这些知识,任何开关电源对你来说都是小菜一碟!本人就修好无数开关电源...

网友:
风扇会动那待机电源应正常,测量各输出+12+5+3.3V,和TL494(7500)16脚电压,再作下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