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11-10-10):
一块科脑865pe主板开机后几十秒后自动断电什么问题啊

网友:
断电后能马上开机等下又断电一直这样请问是哪的问题 啊

网友:
开机到了哪里?最后的跑码是多少?

网友:
不排除CPU散热问题·· 随便问一下楼主  能点亮吗?

网友:
很可能是cpu散热引起引起的

网友:
如果不是扇热问题就是发现电源功率不够,我就遇过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没有什么准确的有价值的信息啊……

网友:
能不能跑码    能不能点亮     具体点   好判断

网友:
说详细点,发图上来看看

网友:
看看CPU散热器有没有装好,

网友:
换一下电源试试拉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拉!!!

网友:
不关电源的问题,也不是cpu散热问题,是主板本身问题,能开机跑马正常,能进系统,好像是放热了就自动断电

网友:
换北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