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字体有重影

楼主(2011-10-10):
显示器字体有轻微的重影,字体下方有黑色的阴影  换过VGA等等  确定是显示器的原因
请问是那块出问题了

网友:
搜索一下帖子!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是屏坏了,不光字有重影而且移动鼠标还有拖影

网友A:
换过VGA?那驱动板到屏这一串的东西检查过吗?是不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VGA?那驱动板到屏这一串的东西检查过吗?是不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这倒没有 我去看看呢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大些,你可以重新写下数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