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联想c467a不通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10-10):
联想c467a不通电 电流0.049 有点短路。测pq10输出短路  拆去后 还是短路。强制通电 发现pc54电容烫手,换后 待机电流0.012 正常了 ,按开机建通电了 恢复正常。

网友:
没图没真相,最好上个图。

网友:
pq10  是保护隔离部分的电路么?

网友:
PQ是  是公共点吗   楼主  赶紧不上图丫

网友:
如何强制通电,是烧机大法吗?

网友:
B+短路是仁宝的通病 是滤波电容质量不好击穿 引起保护隔离电路动作切断电源从而形成0.05A的漏电电流整机不触发

网友:
求图求真相,没图不懂

网友:
像你说的这个故障应该好修

网友:
我知道什么是烧鸡

网友:
低电压大电流烧鸡就可以了,何必强行通电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太难,短路就要跑哈线路。

网友:
我最喜欢修大短的了

网友:
短路一般先看有没有地方烧了,大电容有没有鼓包,实在不行,就只好用烧鸡大法了,在公司里修板子有短路测试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