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张纯平彩显神州数码 G757H 电源图纸

楼主(2011-10-10):
接到一台G757H神州数码的彩显,是深圳康冠做的。炸电源,好多元器件炸的看不清了,求电源图纸

也可以共同研究下:开关管G极出来过一电感 ,然后接一个46K电阻并联一个二极管对地的。那个二级管击穿,管子上标的是18V,我怀疑是稳压管,但板子上标的是二极管符号,不解。还有一个问题是开关管D极,接一磁片电容,然后接一电阻并联一个二极管对地的。那个电阻是多大的也不清楚,颜色看不清了,用表量是10K的,可颜色好像是棕黑棕金。这个电阻也不解。

网友:
在线等待中。。。。

网友:
图纸可能不太好找呢,你看看行管那大散热片的上面有没有贴编码的标签,有的话把那编码发上来.
你说的那18V的升压二极管是箝位二极管使开关管的G极峰值不要超过18V,起到保护开关管.那电容、电阻、二极管组成的是尖峰(高压)吸收回路。也是保护开关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