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后有几个office文件打不开且文件名是绿色的?

楼主(2011-10-10):
各位师傅:
      你好,我这有台电脑,系统重装后有个office文件打不开,“提示没有限权”而且文件名是绿色的字,复制到优盘也复制不了,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现在电脑装的是OFFICE 2003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word,Excel
都是这个问题,我这电脑的其他office文件打开都正常,就是 “文件名是绿色的”不正常!

网友:
看文件后面的文件名  下载相应的软件。 不行就是中毒了。

网友:
没有权限,那给权限就行了,2003是服务器操作系统,权限问题比较多

网友:
是Ghost的win7吗?Ghost的系统大部分会出现权限问题

网友:
看看你从装系统后系统里有没有word软件,没有的话装个在试试看!

网友:
不行就删掉,重新下载安装一个

网友:
吧offce卸载掉,重新安装试一下

网友:
如果是绿色的文件名,那就删了吧。是NFTS磁盘格式下进行加密了的,除非重装系统前有证书导出过,否则,是不可能被打开。

网友:
文件名显绿色,,说明该文件已被加密。这种加密过的文件,只有用你的账户登陆才可以访问。
。如果系统呗从装了,,哪就没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