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宏基4735ZG右边触摸板导致不开机听说是通病

楼主(2011-10-10):
4735ZG右边触摸板导致单用适配器不开机听说是通病,看论坛有好多这样的,说换个电阻就好了到底是哪个电阻有谁知道的,或者谁修过这种故障的分享下指点下

网友:
什么东西哦,没有看懂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右边偶个声音控制触摸小板只要把这个小板接主板上用适配器就不开机

你这个图纸看看嘛,说型号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纸看看嘛,说型号我不知道

上面的是接口图,只要接上就不开机,应该说触发掉电,而且这个触摸板没的卖找不到,是和C壳一起的拆不下来

网友C:
这款确实旁边那触摸坏了,会掉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确实旁边那触摸坏了,会掉店

修过么??怎么修复??

网友:
没修,不接那块板

网友D:
楼主测一下不就行了吗?哪个不正常就换哪个喽,也就几个电阻。都换了也可以嘛

网友E:
开始我以为这个机子有两个触摸板的。既然知道问题所在,楼主都有图纸了,应该也不难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始我以为这个机子有两个触摸板的。既然知道问题所在,楼主都有图纸了,应该也不难查吧。

关键不知道是板子上问题还是触摸板上问题量阻值都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测一下不就行了吗?哪个不正常就换哪个喽,也就几个电阻。都换了也可以嘛

这是主板上的接口图,在触摸板上还有好多电阻的又没有触摸板的图,论坛上很多说换个电阻又没说是主板还是触摸板的。

网友:
我碰到这样的问题,直接把他拔掉不插的

网友:
我看图分析的啊:两个时钟,两个Data,两个供电,一个复位,你测一下看哪个条件不满足就知道了啊

网友:
前几天还遇到个这样的,听说换个电阻就可以。但也不知道是哪个,就直接没装触摸板的线。楼主解决了告诉俺下,谢谢。

网友:
高手指点下,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