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95f画面闪烁,调节分辨率不能解决

楼主(2011-10-10):
AOC 995f画面闪烁,调节分辨率不能解决,就像刷新率低的那种闪烁,偶尔会闪的更厉害,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看看纯平周围是不是有磁场干扰,比容音箱,大的电器之类的。

网友:
检查显示器内部的电容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
检查或更换300V的大电容,一次电源和二次电源的电容.

网友:
看一下尾板有没空焊

网友(2011-11-14):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