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宽屏用一整就上部分出现几条横线

楼主(2011-10-10):
今日接了一台19宽屏液晶显示器,开机一切正常,用了几分钟后慢慢的上方出线一条线,又过了一阵线又多了几条,最后就白屏了,是什么问题啊,会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楼主修复后回个帖子

网友:
如果是贯通横线就是屏坏了,无修。

网友:
屏线的病

网友:
楼主试着按按屏线的各个位置,看下不是是有变动~有条件的话,就还个屏或者屏线看看

网友:
像这种情况你先从新拔一下屏现如果现象依旧就在代换下驱动板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按照你说的情况我初步估计很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点评):
楼主的方法很简单,可以试试,一个个排除

网友:
我把屏抱到电脑城专修屏那去了,人家说这种是放热了才出线的,没得修,唉!我的飞利浦啊。失望

网友:
别人有没有说是哪里的问题,如果就是说 “放热了才出线,没得修”  这样的话   很是怀疑那个人是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