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有线网无MAC地址

楼主(2011-10-10):
1台IBM R61笔记本报0192错,从论坛上下载了一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刷好了能正常进系统了,现在是有线无法上网,有时,有线网卡驱动打了一个感叹号!有时又没有,但有线网的MAC地址已变为FFFFFFFFFFFF。无线能上网,用软件将有线的MAC地址改了,只要有线网卡驱动没有感叹号就能上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将MAC地址硬刷上去,使得线网卡驱动没有感叹号!请朋友们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难道楼主的主板网卡驱动有问题!试试用驱动精灵升级网卡驱动看看

网友:
楼主改了MAC地址都不能用么,应该不可能吧,建议还是升级一下驱动吧

网友:
你改网卡地址没有

网友:
直接换网址芯片试试,你在网站上搜一些有好多人发mac地址的修改器,但是t60的和别的机器不一样,是要在dos的模式下去刷写 的

网卡芯片可以不换,你的办法是对的!不然重装系统又没了!

网友A:
换网卡你,你是胡扯,想灌水,也招一边嘛 ,你没听懂人家说的免安芯片的,叫人换网卡

网友:
t61 r61的主板是一样的,MAC存在BIOS里的,你刷了BIOSMAC就会变成FFFF了,你要连安全芯片一起换了,他就不会了报0192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网卡你,你是胡扯,想灌水,也招一边嘛 ,你没听懂人家说的免安芯片的,叫人换网卡

你懂个屁啊,我说的是网址芯片看清楚点,别跟着吓叫

网友:
0192报错  找一块料板BIOS 和安全芯片一起换就行了,修过好几台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懂个屁啊,我说的是网址芯片看清楚点,别跟着吓叫

好,我不懂,你就讲讲网址芯片是哪个吗?老子修这些IBM从T60到T400 T500不下,两千片。MAC见了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