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二修机的修复历程及感慨

楼主(2011-10-10):
近日接修同行一台联想G450笔记本,拿掉电池,电流上到0.3左右掉电,外壳少螺丝,同行(第一次到我这里修)说别人拆过,但没有修。因为比较忙,就收下登记,过几天拆机仔细观察,PU401胡乱焊了一下,很多脚没有焊好,实物为TPS51427,图纸是ISL6237。PL401,PL401对地短路,PQ401,PQ402有焦点,更换PU401(ISL6237),PQ401,PQ402,PL402对地正常,PL401仍为0。改用电压法3V接入PL401,电流为2.8A左右,用手触摸主板,U47严重发烫,更换U47,电流降为0.6A左右,且PL401对地为0,再仔细触摸主板,U46EC芯片感觉比正常要热,
更换U46,PL401对地正常,但整机插上电源,电流自动到0.27左右掉电,和原来故障差不多,无3V5v电压,刷BIOS无效。因为无3V5V,重点检查,对照图纸发现PU401的7脚无电压,查7脚PC409短路,更换,待机电流0.01,3V5V正常,开机OK。此机在修复过程中,刚好没有EC芯片,等了2天,最后修好了,也算比较幸运。下面纯粹我的设想,胡思乱想:本来就PC407短路,同行在找不到故障点,虚焊PU401,导致故障扩大,U47,U46短路。我是这样做的,在修不好的情况下,恢复原状,修不好不要紧,但一定要认真,不知道各位是怎么做的,呵呵。

网友:
关键是这个机器收了多少钱

网友:
这种真的气愤。一般我都要的比较高的价钱。让他们有点记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修机经过,如果附点图就好了

网友:
是啊!这种是应该多收点!楼主修板技术好牛啊!我还是刚学好迷茫啊!

网友:
好样的,,,,短路还好了...呵..

网友:
楼主分析得不错,修笔记本一定要细心,不能让故障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