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怪问题

楼主(2011-10-10):
有台T60的机器,客户拿过来说用一段时间会暗屏,我接到机器一看灯管发红。就直接说灯管坏了。我灯管换好了,发现用一段时间还是会暗屏。想想会不会没换好,又重新换了一根。问题还是一样。用外接高压点屏,灯管是好的。我换过屏,换过灯管,换过高压都是一样。问题怪就怪在只要重新启动一下灯管 又亮了,进来伙还是屏暗。然后屏线不插,只插高压一切都是正常。求思路。。。

网友:
有可能是给屏和高压板供电的保险或者场管不良。在屏线接口处测测电压吧

网友:
看看屏线接口旁边的保险 可能是他引起的

网友:
(然后屏线不插,只插高压一切都是正常)这种情况显卡问题多数查查相关电路吧

网友:
楼主没有测屏暗时候的屏供电以及高压板的电压吗?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试试,有可能还是灯管没有焊好。我遇到过的灯管有故障,在BIOS内不暗屏,只要一进系统就暗屏,有时进系统几个小时都没事,后来重新换了灯管就好了。

网友:
感觉换了灯管个高压板的情况你换了?

网友:
控制合屏时的那个小开关坏了吗?检测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