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RD1的板子不过内存

楼主(2011-10-10):
接一板子 不上内存 D3 报警 上内存 D4不报警 测电压 全合适 VTT阻值都合适 。。。刷BIOS 还老样子。。。无奈。。。拆电容
。。。上锡膏 加焊桥 冷却。。。装电容。。。开机 D3  上内存 。。。走马到38 显示了。。。
。。。拆电容是怕风筒加焊的时候烧掉电容。。。

网友:
弄好了就OK。不错

网友:
修好就有收获啊!

网友:
楼主是AMD的CPU的板子,还是英特尔的CPU  的板子

网友:
拆的是什么电容 ?

网友(点评):
应该 桥边上的电容吧,怕加焊的时候搞坏了

网友:
怎么没得图咯,应该是INTER的板子把

网友:
内存的6个时钟都正常吗?测得多少电压,阻值多少

网友:
如果楼主能上图就好了,图文并茂也能算得上是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