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被重新分区了

楼主(2011-10-10):
今天有一个硬盘不小心被重新分区格式化了,现在的分区大小和原来的不一样,而且现在的E盘里还存进了一个2G的文件夹,原来硬盘里面虽没有很重要的文件。但有一个软件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我想把他恢复,在百度下载了个恢复软件。恢复了一下午。恢复出来的压缩包全是损坏的。打不开的。Word文档也乱码,请问那位高手有好点的恢复软件没。介绍下,谢谢!

网友:
你采用的方式不对,这个问题是很常见的问题,解决起来也很快的

网友:
这位仁兄看来是恢复高手。可否指点一二啊

网友:
如果确定是全盘分区过了,可以用分区恢复进行操作,文件完整显现。

网友:
现在的E盘里还存进了一个2G的文件夹,
这么说你重新分区后硬盘里写进了文件了?这样要恢复原来的数据恐怕很难了

网友:
可以的   用DISKGEN 搜索分区恢复 就行了

网友:
之前我也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正解,楼主切记不要乱折腾了
用diskgen==hXXp://bbs.diskman.cc/thread-299-1-1.html
有详细介绍。

网友(2012-04-03):
引用 网友A:
正解,楼主切记不要乱折腾了
用diskgen==hXXp://bbs.diskman.cc/thread-299-1-1.html
有详细介绍。

DISKGEN这个恢复软件挺好的,你就可以选择恢复分区表就能恢复过来,但是你要在挂一个硬盘,然后好恢复那里的。

网友:
又开始忽悠了,有重要的文件你还敢进行不小心分区的操作 只能说明这个文件根本不重要

网友:
winhex 手工恢复把!!

网友:
DISKGEN恢复吧,这个工具挺好用的,帮我恢复了不少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