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SION显示屏灯管不灯

楼主(2011-10-10):
昨天收到一台ENCISION的19寸显示器,通电开关键不亮。一拿到屏看下故障就基本确定是高压一体板故障,测一下发现一个八脚的电源IC坏了,可是手上没有这种型号的管子,好板上拆下来装上去也不能用,5V的电压只有1.5左右,没法了动手改板吧,改之前我用点灯工具亮了一下灯,四灯能亮,几秒就灭,应该是灯管打火了,拆灯管找出断线后接上,再点灯可以亮。那就改好高压板测试,故障来了,灯用高压一体板来点就是不亮,连续换了几块板都这样,再用点灯工具能亮,请高手们指点一下,我是不是哪个步骤不对,还是怎么的,灯就是不会亮,屏的型号是LE19G7的,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本身有问题导致。因为你外接的高压板功率高。用一体板可以功率不足。或是反馈有问题才这样的

网友:
一体板要连键盘板,才能开机吧?

网友:
哦,谢谢,我试下看

网友:
对了,我补充一下,那个电源IC是9945N型号的,有没有什么可以换的型号

网友:
实在没办法了,我今天打了灯管的支架,还是不行,奇怪的是我更换了高压一体板灯也不亮,不知道这款的高压板是一定要换原装还是怎么的,我连着换了四块板都不行,不知道会不会驱动板有问题也会这样,我没有驱动板可以测试,现在附高压板图望高手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