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电压的应用

楼主(2011-10-10):
首先声明,本人维修水平很低,以前是自学修家电的,2年前心血来潮到外地学了20天的笔记本维修,理论加实践,其实理论到现在都不懂,实践就是帮师傅芯片植球,呵呵。维修中电压法我用的比较多,特别是短路的主板,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明明查到是主板有短路,电流小的0.1-0.2,大的马上打到底,大电流的比较容易查,主板哪个地方发烫就是它,大电流应适当调低电压。对于短路小电流的一定要仔细观察,直接加电到短路点,有的要几分钟以后才会感觉到故障点有发热。
1一台华硕上网本,不开机,待机电流0.17A,裸板上电系统供电芯片发烫,更换无效,直接加电1.5V到供电电感,主板没有发热现象,当加电到3V时,EC芯片发热,更换故障排除。
2联想F41A雷击损坏,查PQ10,PQ13,PQ26,PQ30,PQ31短路,更换,上电U28,SB发热,更换OK。
3联想G450二修机,裸板电流0.3A掉电,查系统供电芯片PU401,PQ401,PQ402短路,更换PL401仍短路,直接加3V电压到PL401,U46,U47发热,更换,短路排除,无3V5V,仔细检查,PC409短路,开机OK。
4宏基4920(型号有点模糊了),不开机,查无3V5V,更换系统芯片,3V5V正常,开机1A左右掉电,拆掉显卡板,电流正常,查显卡小板短路,直接加2V电压到显卡小板,有个小电容短路,更换,开机正常。

网友:
这是你的日记。。。我也有这习惯

网友:
待机为0.19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是toshiba,开机近系统一分钟死机,  EC发烫,换上新的问题依旧,最后凭经验换南桥,完事后开机OK

网友:
看来你们电压用得还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