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V后继短路怎么修

楼主(2011-10-10):
今天修一HP机子,忘记型号了,拆机测得 5V后继短路怎么修,主要修哪里呀,是不是声卡,PC卡,USB还有什么的,请大家帮助一下,谢谢了

网友:
  首先查查网卡 附近的电容!!!只要不是大短、、   排除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
对地20多吧,用5V烧没有烧出来,电流为0.4几,是不是只能一个个看芯片了

网友:
我也有个HP 4416S的阻值是40+  烧也烧不出来。。

网友:
测一下哪一路没PG。

网友:
5楼说的是各个单元电路,哪路没有PG信号就是哪的问题吗,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网友:
看一下USB那个5V有没有问题,有的板子是直接转过去的,有的有颗保护IC

网友:
0。4几应该能烧出来了哦
  不行的话  就照图纸查呀

网友:
使用烧机法,但是注意点,不然会出现麻烦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