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用几个小时就黑屏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0-10):
电脑用几个小时就黑屏 是什么问题, 我是新手,过一段时间开机又可以了但用不了多久又黑了,换了CPU风扇

网友:
黑屏的时候电脑还在运行,没有死机

网友:
看看是否灯管问题!!!!慢慢排除....

网友:
看一下桌面属性电源设置的对吗?还是自动进入屏保。

网友:
是不是睡眠了  屏保 在就是显卡,,,

网友:
  是不是显示屏的问题啊

网友(2012-06-12):
很可能是显示屏里面的灯管坏了

网友:
应该电脑休眠了吧,你取消休眠试试。

网友:
是自动关机还是 还是屏幕不显 是不是散热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