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

楼主(2011-10-10):
板号:AT1
故障:外接正常,内接显示红底黑字,没思路,那个兄弟修过这个故障的,出来指点下,谢谢!非常着急!

网友:
会不会是少件了

网友:
做一下桥吧  可能桥空焊了

网友:
缺色,可以考虑显卡和屏线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换下试试吧

网友:
本机己解决,后来查到屏线接口有条信号线无穷大,经过一个电阻进桥,而电阻二端都无阻值!以为是空焊,就重做还是一样,再换一个,有阻值了,上电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