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触发后电流跑到0.3不动

楼主(2011-10-10):
今天修到一台T61的板   待机正常  触发后电流跑到0.3就不动了  没思路  请指点

网友:
  LZ 排除过什么东西呢?  电压还有几个没出来???  先检查每个电压!!

网友:
看看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看看时钟有没有

网友:
电压没起全啊,cpu电压应该还没有出来吧,查查供电

网友:
先看看电压都有没有,然后看一下时钟复位啊!!!~

网友:
是不是浸液的啊,应该是CPU供电芯片那边进了,以前修到过,CPU电压没出来。

网友:
恐怕南桥都没工作吧

网友:
0.3不动了?CPU电压出来没有啊。出来了看看复位出来没有

网友:
压下南桥看下有没有反响?

网友:
南桥没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