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三星 白屏回归线求助

楼主(2011-10-10):
有一三星17纯平,开机白屏几秒就黑屏,指示灯绿色变成红色,G1电压-20V~-25V G2电压+500V那样,70V电压也正常。尾板已经换过LM2469和LM1269。故障依旧!
黑屏
三星

网友:
RGB三个到输出是多少V?

网友:
没明白LZ 后面的意思 能明白点吗?

网友:
可能是ABL电路坏了,查高压包附近的ABL电阻。

网友:
尾板的上R、G、B的电压有多少呢?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如果是白屏有回扫,马上黑屏可能是X射线保护,可以去掉保护看是什么现象

网友:
查查MCU,以及24C的程序,,

网友:
G2高了吧?

网友:
屏幕发白,应该在没有黑之前测量一下RGB三个阴极的电压。如果电压偏低,应该查一下给阴极供电的那组电压。大多数的机器都是8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