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014系统下总是提示插入USB设备的声音

楼主(2011-10-10):
在系统下总是有报警声,插入USB设备时的声音,而且无规律。把外设全拔了U口设备全拔了也会有这种声
音。什么问题啊,不会是南桥坏了吧?谁遇到过这种故障啊。
DELL

网友:
USB接口不良,或无线网卡类的。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LZ 先排除软件问题了 再考虑是主板问题啊!!! 卟能一开始就往南桥方面想!!!祝迩早点查出问题、、、

网友:
有一个设备接入后信号会发往EC或 SB
楼主可以从这类信号入手 不要去干桥 这种肯定不是桥问题的
同意楼主:
0.0
同意楼主:

网友:
硬件的可能性不大,你看看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