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山寨本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1-10-10):
索尼山寨本,无型号,电源DC17V-19V
故障现象:不通电,无待机。
处理过程:拆出主板,插上可调电源量了下接头有19V电压输入,到保险的后级就没有。断电量保险不通,在料板上找了一个保险换上,待机有了从0.13---0.10停住。]
                高兴,问题这么简单。一按开关不触发,没反应。看来还有问题,接着查吧!量开关针电压,2。2V明显低了,就跑路,开关针和CPU供电上场管的输入端相连,那里也是2。2V,不对,这里应该和保护隔离相连的。怎么才2。2V呢?
              再一量保险那里,一头有19V,和后级相连的一头却只有3点几伏,明显被后级拉低了。就挨着挨着拆了,只要跟这一级相连的都拆,直到拆到3。3V和5V供电场管那里就好了,再量那个场管通了,原来问题出在这里,这个场管是4468,更换了之后,一通电,待机一样是0。10这么高,一量那场管又坏了,又从料板上找了一个场管装上,还是一样,量场管又击穿了,这是一个上场管。一气之下把上下场管一起都换了,换了之后通电,待机0。03正常了,能触发了,看他电流在跑了,挺高兴的,就掉电插上屏试试,]
                  插上屏才是那个气啊!电流跑到0。85左右就掉电了,查了CPU供电1。05V,北桥供电1。07,南桥1。55V,内存1。78V,开机10移左右就掉电,加焊过EC还有CPU供电芯片。因为CPU不发烫,本人就把CPU拆下重做了,故障 是依旧,整了一天都搞这台,还没有搞出来,希望大家指点指点啊!

网友:
我搞过一台,北桥坏了,CPU也虚焊,换北桥 加焊CPU之后OK。跑0.85掉电的维修

网友:
那后来怎么修好的

网友:
       换了cpu  , 北桥        还是掉电...............

网友:
然后插上屏      就开机了 ,  晕死了      此机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