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六915主板不过内存飞线搞定

楼主(2011-10-10):
首先观察主板没发现主板有明显故障,开机不过内存,内存换好几条还是不行,检查供电,跑线发生有断线,飞线解决,收钱!

网友(点评):
最好能配个图 那样直观

网友:
飞成这样也可以?只能说你的客户太好说话了。

网友:
客户要是都是这样就好了

网友:
把故障点说出来。

网友:
赚钱不容易啊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另:飞线飞的很高{:soso__15776296659095435162_3:}

网友:
呵呵 这样也行那客户也是好人

网友:
弄好就行了,谁让主板叫神六呢。一看电源管理芯片就知道垃圾板

网友:
你线从哪里飞到哪里了啊?讲讲清楚嘛,大哥

网友:
把飞线的背面也拍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客服只要保证能正常工作就可以了,不会太在乎外观的 可惜楼上上的图没有客观的说出问题所在

网友:
楼主是看到明显的断线了吗,为何不补上呢 ,你那要飞不是太难看 也不保险 还拿长

网友:
线飞得很NB

网友:
哈哈,还有这样飞的啊。这钱挣的也太容易了

网友:
你这样飞搞不好大问题都得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