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第一次见。

楼主(2011-10-10):
今天给别人装了一个系统笔记本的。我给他试上网。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用路由器上网就可以正常上网。但是当我用宽带连接上网时显示网线没插好。我又插了一下网线。但是还是不行。。。。真是烦啊。 就是想问一下大虾们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跟网线式了吗?

网友A:
电脑网线接口不太好,遇到过

网友B:
系统没有装好吧

网友C:
网卡的接口有问题

网友D:
装的WIN7还是XP

网友E:
网卡有问题了,不能自适应了。换交叉线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网卡有问题了,不能自适应了。换交叉线试试。

那个用路由上网可以的就是用猫上网显示网线没插好。右下角打交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的WIN7还是XP

我装的是XP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没有装好吧

装了两个系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网卡的接口有问题

接口有问题为什么用路由上网就可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网线接口不太好,遇到过

我用路由上完网电脑上的网线都没有菝只是把路由的那一头换到了猫上。

网友:
接猫不行?   你那机子修过没?  看看有没调制解调器驱动啊    怀疑  猫就没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接口有问题为什么用路由上网就可以呢。

碰到过一个雷击的笔记本 在自己加上不了网 在其它地方能上 宽带没问题 可能就是网卡不稳定吧

网友:
检查网卡插座内的弹簧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用路由上网可以的就是用猫上网显示网线没插好。右下角打交叉。

路由能自适应的,无论网卡是多少M的,它能自动匹配,但猫或者网卡不能自适应了,那只能用交叉线还有手工定速试试了。把网卡手工成10M全速或者100M全速试试。

网友:
肯定线有毛病,再换一根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