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烧坏换了后,有显示,但是很暗。

楼主(2011-10-10):
前天接了一台15的液晶显示器,放了好久了。vGA接头都已经锈了。拆开看驱动板上烧了一个IC旁边一个C14的电容爆了。拆下来,一量发现旁边一个IC也挂了。没有找到代换的,换了块驱动板上去。显示屏是:LP150x08(LT)(A6)但是拿到同行烧录的时候烧的是一个LM150的MCU。(因为自己没有这些东西)换了驱动板后可以显示。但是这种显示是很暗,只显示了一半看的不太清楚,关掉显示器的时候那个显示器一点点的回。这种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很暗的话,个人感觉和你换的驱动板有关系

网友:
我没有编程器,烧录都是拿到同行那里去烧录的,他那里有LP150x08的MCU程式,但是为啥烧录LM150的呢?不太懂。

网友:
像黑白底片那种一点点的回么?你换其他板点一下屏,确定一下。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高压板 也有问题

网友:
这个屏的程序比较特殊,以前也试了很多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