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有时能开机

楼主(2011-10-10):
T43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是怎么回事,求救,急急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我修过这样的问题
你插测试卡看不开机的时候有复位没有如果没有就是南桥的是了额

网友:
南桥问题,做bga

网友:
这种问题我没有看到过!!!~可以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很难说,我修过是EC虚焊了  导致有时开不了

网友:
开不了机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不说清楚怎么判断啊

网友:
这机器南桥有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