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C机器每次开机要重启7&8才能正常进系统,怎么办?

楼主(2011-10-10):
如题:华硕F80C机器每次开机要重启7&8才能正常进系统,怎么办?
系统重装过,没用,进过系统后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换一个南桥试试!!~

网友:
主板坏了呗,

默默的帅着 -6 严禁灌水

网友:
进系统升级个BIOS看看

网友:
先打扫卫生,清除灰尘,试一试!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每次开机要重启7&8才能正常进系统

是自动重启吗?

不重启时定在那里?

网友:
很有可能是主板坏了。

网友:
有显卡的话 换个显卡拉 不行就换电源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开机要重启7&8才能正常进系统

是自动重启吗?

是自动重启,有时候他会说应用程序错误 有时候蓝屏 再开机还会一个鼠标杠在桌面上但是桌面其他部分全黑

网友:
按12楼回复描述,先硬盘全盘格式化装个系统看看,,,换个硬盘做个系统试试也行,先排除软件问题再对BIOS其他器件下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可能是桥虚汗导致

网友:
可能硬盘问题,可以拔掉硬盘看看还会重启不

网友:
  偶都没看明白  重启 有什么现象?

网友:
内存或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