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显卡比nvidIA显卡难焊?成功率不高?

楼主(2011-10-11):
nv显卡,基本上很难失败,

但是ati显卡从以前带显存的,到现在hd3470什么的,失败率很高,你们呢?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耐热不一样,所以A卡对温度要求更高一些,N卡更耐热一些

网友:
我感觉一样的,成功率也很高的

网友(点评):
事在人为,要细心

网友:
可能还没找到手感吧 温度方面

网友:
个人感觉N卡是比A卡好焊

网友:
做之前先烤一下,效果会比较好一点,成功率也会高一点的

网友:
我个人觉得BGA达到那个技术,什么都一样。

网友:
n卡板基厚,a卡芯片薄一些,上无铅温度,要求更严格,不行重植成有铅的成功率高些。

网友:
都是机器还  要什么BGA技术   熟练了就行  都差不多

网友A:
温度才是重点

网友:
从来没做过bga 来瞧瞧

网友:
都一样  只是有黑胶的取下来时不太好拿掉

网友:
A卡重置加焊是有点风险的。A卡薄很容易就吹挂了温度难控制。不知道楼上几个NB哥们都是怎么弄的。

网友:
下加热打高一点 上加热打低一点

网友:
A卡较薄,没N卡这么耐高温,无边大师正解,采取上温度低,下温度高的方法,一般不会挂

网友:
做之前先用烤箱烤一下,再照无边超版的做,下边也不要加太多,我一般加5-10度

网友:
是啊我做N卡坏的很少,但A卡就偶尔会坏的

网友:
我也有同感  上次一个F8V 的显卡我都失败了 还吹坏了2个芯片  都怀疑自己做BGA 的水平了

网友:
N卡是比A卡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才是重点

A卡薄,温度比N卡低5到10度应该可以

网友:
兄弟们同感啊.A卡我老失败啊.

网友:
买A卡我都是买全新无铅的,有人说要重植有铅,个人觉得没必要,只要温度掌握好,都是百分百成功

网友:
确实不如nv好焊接

网友:
还是焊的少,多焊一点就找到感觉了 ,都一样的。

网友:
芯片的耐温不一样的,A 卡  全新的卡 坏的比N 卡多

网友:
我九很讨厌显卡上面带显存的 ,不过  好像都没怎失败就是了

网友:
下面一直加热高一点  上面到170后再对准芯片上部

网友:
预热时间久点  底部加温比N卡多点  上部温度比N卡少10度左右 都一般成功的

网友B:
没做过ATI请问你说难是指加焊还是做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ATI请问你说难是指加焊还是做新的?

加焊、新的都不太好搞。

网友:
成功率也很高的一样做

网友:
做这ATI 的小芯片 你上方设置 215 下方设置 235 目视锡熔后芯片贴平马上关掉BGA使其降温,就可以了
加焊的话建议上方贴橘色隔热胶带,上方调高3度,下方调高2度,到达设定温度后不要太久,一般都能成功
除非芯片本身就挂了那就 "神仙难救无命客" 了

网友:
可能是你做BGA还不够成熟吧

网友:
只是感觉A卡风险高点,其实成功率还是比较高,个人观点

网友:
新芯片入烤箱烘干四五个时,然后无铅换有铅,再然后在晶体位置贴一小块隔热铝铂。OK 上BGA机了,上部温度别高过200,成功率100%
如果是拆下重植,不敢保证能OK

网友:
没什么区别,而且ati 的不容易坏

网友:
我觉得A卡很难弄好。。我都整挂了几个了。。。

网友:
A卡植成有铅,很好焊的。

网友:
加焊的很少,直接换没有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