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V 100UF 电容鼓了!

楼主(2011-10-11):
450V 100UF 电容鼓了!我手里有两个400V 120UF 可以用不!

网友:
如果是220交流电的整流,那完全可以的,如果用于其它地方,那还要考虑耐压值是不是小了

网友:
220伏交流    整流滤波的大电容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220v整流后整流电压是300v左右。如果是PFC电路电压是380v。400v的就耐压有点低了,

网友(点评):
时间长了就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楼上讲的是对的

网友:
可以可以,整流输出都是300V左右

网友:
  只要电压不低于450  是可以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