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LCD屏更换后怪现象

楼主(2011-10-11):
今天给客户更换了一个联想G430 LCD(奇美N141I3-L02)的屏,故障为白屏有竖的暗线,换上京东方HT411WXB-100的屏后开始出现黑、白、红、绿、蓝、满屏循环变色,屏的U1\U2芯片都更换过,现象依旧,请高手指教。
注:更换过LG和三星的屏是黑屏屏线拍查过,没有问题

网友:
外接调一下子BIOS看一下子,不行就是屏本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可能是屏的马片导致,程序不兼容!

网友:
估计还是用不来的。最好用原来的屏。。。

网友:
用别的机子测试了客户的屏是好的  证明了不是屏的问题 屏线也更换了也是是那样 显卡芯片也换了 还是不行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觉的还是主板有问题,换的显卡是好的吗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