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上网本Eee PC 1002HA 上无线网卡就不显

楼主(2011-10-11):
ASUS 上网本Eee PC 1002HA 上无线网卡就不显
已经更换了 另一个无线网卡  涛声依旧  还是不显.
将内存和无线网卡的麦拉撕下,发现一条S形 的刮痕.

现在还未一条条测 是否断了.
从理论上说.  无线网卡 的信号无法满足时 档内存是不?~  不然为何不插 就杠杠的 可以显示 插上反而不行呢.
难道是拿去别家修过 别人报价过高故意恶搞~?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说出你们心中所想哦···  谢谢啦

本文来自 领先笔记本维修论坛,http://bbs.qzlead.com 帮你记站:qz是“泉州”的拼音首字母简写, lead 是 “领先”的意思. 详情请看:http://bbs.qzlead.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9&extra=

网友(点评):
把线接上说下结果就OK了吧,开机的时候可能检测MiNiPCI-E设备吧。

网友:
跟南桥有关系吧

网友(点评):
有考虑过 可是 一开始肯定不是很乐意就去换南桥吧. 所以再看看其他人有啥看法先.

网友:
{:soso__12060130953576908683_3:}   为啥 没人呢··

网友:
断线就是头疼啊!   太难测了!

网友:
这问题除了断线还有其它问题,不然不会插上不显

网友:
难搞的难题 ,,太求难搞了,,

网友(点评):
很难吗~ 研究研究 应该不是特别纠结吧··

网友:
提醒一下啊,epc ,很多默认BOIS里是把无线关掉的,

网友(点评):
已经把CMOS放电了 而且就算是默认关闭也不会导致不显示吧 只是无线不能使用.

网友:
无线网卡坏了,影响南桥的传输

网友(点评):
换了 其他的无线网卡了 排除了无线网卡坏

网友:
换个usb的无线的了

网友:
换网卡试过吗,别是网卡坏了

网友(点评):
第一时间 就是换一个看看 结果 一样。

网友:
改USB网卡

网友(点评):
USB无线网卡吗 这应该是无招胜有招吧 不到迫不得已 还是不要啦

网友:
补好再说吧,有很多东西讲不清,今天修一个东芝的,不上CPU,待机3V在跳,5V没有,谁能讲得清

网友:
真滴假滴啊?不上CPU,插上电源,3V在跳?这时候安上CPU,3V还跳不跳?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装机,叫换USB网卡,这种不好修

网友(点评):
这个虽然是最实在的办法,但是你的技术就无法更上一层

网友:
我就碰到过NEC的本子不上CPU不触发

网友:
很明显是人为故障,看看线能不能接上。

网友:
把线接上在插上网卡看看。如果不行就做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