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96F+行幅过宽 问题

楼主(2011-10-11):
  优派E96F+行幅过宽     开始问题是    降压管坏了   和行管坏了   我以开始以为是高压包坏    连高压包一起换了           现在可以点亮   就是行幅 过宽  不能调     好像没失真     阻尼二极管是好的  换过一样的    这机器的行幅调整管是630的   也换过  一样     就是行幅调整管的D级只有3V   好像就是这个位置不对吧     正常应该是10几V吗    高手进看下

网友:
   阻尼二极管   是不是坏了

网友:
不是说过了   阻尼二极管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      对了  我刚刚看过一贴子  说IRF630M   有代换TIP122好的   呵呵    我到也想试试

网友:
D408这双阻逆二极管有没有不良,Q406(行宽管)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把Q406取下看看是什么 现象。

网友:
Q406行幅调整管取下也是2V多      一样的   换过S校正电容   阻尼二极管    校正电路上的630全部都换过了   还是电压上不来   正常是几V呀    20-40V吗?

网友:
会不会是我换上去的高压包的问题呢   ?高压包会不会引起校正电路问题的

网友:
换的高压包是同型号的吗?C419和C412检查了没有?
至于行宽管的D级电压是多少,不同的机子,这儿的电压是不一样的,但是应该要随管宽的调整变化的.

网友:
楼上说的时C419   和C422吧???都差不多大小的  换过了

网友:
我就想问下           换上去的高压包会不会引起宽屏   型号是一样的    但我买的新高压包貌似上面写的型号很简单的    不知道会不会是不匹配什么的

网友:
我想要这个显示器的   PDF   不知道哪个兄弟有    在此谢过

网友:
你看一下DM1500或者换一个,样子和630一样

网友:
行幅宽,不是单单的输出级问题。先检查是否可调行幅,如不可调,在行激励级检查、大概方向是 电源、电容..

网友:
我有ViewSonic_E96f+SB-1电路图,我这是单片的是SAA4849,不知道与你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我修好了   原来可能是降压管坏了以后   把后面电路上有个二极管和电阻烧坏了   我换了后就好了

网友:
换D级对地有一个点解电容或者是无极性的电容,容易坏,不容易被察觉。一般换了就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