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945GZT-LM档2R,拆掉集成网卡可以正常点亮、

楼主(2011-10-11):
         昨天接一块Lenovo主机的精英代工主板,开机是点不亮显示器(无信号)。之后宣布维修开始,拿掉主机侧板,然后拔掉内存,开机听到内存报警声,心想这个应该简单,或者内存或者BIOS,首先用橡皮擦擦擦内存金手指,再装回去无果,之后刷BIOS一样档2R(一路跑过挡2R)。之后走了一下弯路,换了个后缀不一样的IO干脆不跑码了,在正常的主板上拆了个一样的IO装上去,靠一样档,好,继续换75232一样无果。此时真正宣布拆外设了,实在没办法了。网卡?声卡?好的,首先对8100C下手,两下子就从板上把它去了下来,上电,一路跑过,正常点亮,修了一个多小时,竟然是网卡酿的祸,唉、殊不知恶梦才刚刚开始,之后从其它板拿个8100C装回去一样档2R,装PCI网卡一样点不亮,没看档什么,USB网卡没有试过。不知道怎么修了,网卡的供电和时钟都正常,复位不知道,想听听大家的建议、

网友:
南桥有拉底网卡的某个信号

网友A:
楼上的说的太笼统了  现在 网卡谁还修啊 蛋痛 条件正常不行拉到

网友B:
内存电压正常没有啊!!!!!!!!!

网友C:
先不装网卡看进系统能正常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不装网卡看进系统能正常用吗?

不装网卡进系统是正常的,声音也有,USB可以用。开关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电压正常没有啊!!!!!!!!!

内存1.8V和3.3V正常。拆掉网卡可以正常点亮和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说的太笼统了  现在 网卡谁还修啊 蛋痛 条件正常不行拉到

呵呵、说得不很好、见笑了,多多指教。

网友D:
我估计你上USB网卡也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你上USB网卡也不好用。。。

USB网卡没有试过、但是觉得有同感。

网友E: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在线等

网友F:
检查下PCI插槽有没有针脚短路了.还要看下PCI BUS仔细看下有没有断线.还有一个办法试下把集成网卡拆了.装个PCI网卡试下行不行.如果拆了集成网卡插PCI网卡都不行那就是有断线或南桥问题.

网友G:
上usb的网卡得了,我一主板,网,声卡都坏了,pci接口只有一个,网,声卡全用usb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在线等

这个后来不修了、用USB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检查下PCI插槽有没有针脚短路了.还要看下PCI BUS仔细看下有没有断线.还有一个办法试下把集成网卡拆了.装个P ...

PCI的数据线对地正常,南桥换了,拆了只装PCI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usb的网卡得了,我一主板,网,声卡都坏了,pci接口只有一个,网,声卡全用usb的了

呵呵、事情总是不得已而为之。

网友(2011-11-15):
那你给装个USB的网卡试试